患者床控制方案选择

楼主(2006-03-21):
患者床的工况:床垂直抬升一定高度后水平运行,负载恒定。要求水平定位精度在0.6mm,运行速度平稳,启动停止时惯性小。目前我做了2个方案:1、垂直运动采用变频器控制(垂直电机功率750w),水平运动采用直流伺服(水平电机90w)做位置闭环。2、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水平电机安装刹车装置用来保证水平定位。不知道哪个方案可行?如果都可行性的话,我还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1、针对第一个方案,我想用单片机和控制卡驱动水平电机,在单片机内部做位置闭环,这样能达到定位精度在0.6mm以内吗?是否还需要机械上的定位装置(例如离合器之类)吗?2、针对第二个方案,一台变频器带动750w和90w三相电机,会不会把90w电机烧坏?

网友A:
这种东西其实用机械原理简化设计,可以极大减少成本。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自动化控制解决。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可是不太清楚用机械原理简化设计的方法,我是学电子的。

网友B:
"1、针对第一个方案,我想用单片机和控制卡驱动水平电机,在单片机内部做位置闭环,这样能达到定位精度在0.6mm以内吗?"
问题不大,除非你的传动机构有问题。

网友C(2006-04-20):
现在有变频器可以拖动2台电机的,而且两台电机的参数都可以独立设置,所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