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类似中集器的一个转接插头

楼主(2006-03-21):
有那位高手知道有关类似中集器的一个装置。用于对衰减的脉冲信号放大处理,或者说自己开发一块板子,该考虑哪些问题,望高手赐教。

楼主:
高手多多赐教!

网友A:
信号的接收,以及输出的强度和传输定义.

楼主:
接收的信号为正弦波正常应该是0.8~1.2Vpp ,现在很低最大的也只有0.2Vpp。输出只要还能在0.8~1.2Vpp,最高频率大概是100KHz,最好输入与输出频率同步。 接受是PCB-14针连接头,输出是12针航空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