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电磁阀

楼主(2006-03-21):
   最近想买电磁阀,控制气路,具体介质是氮气或者是空气,只是控制管道中气体的通断,请各位推荐产品!my email:pipiyu1@163.com,有好的产品说明书麻烦给发到邮箱里面。谢了!另外如果计算机进行控制其开关,应怎样设计 ?控制信号是什么?

网友A:
要买电磁阀到网上搜一下,有很多厂家。用计算机来控制开关很简单。在计算机上安装一套软件,在软件上控制下位机(开关量输出模块型号AI-301ME5L5L5L5L5L5S有10路开关量)。软件在我公司网站上有下载试用。不清楚来电话找技术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随便找就可以了

网友C:
氮气 应该是液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