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应用

楼主(2006-03-21):
PLC接一电磁阀,是可以的..我想在同一输出在并联一个电磁阀可以吗?也就是说在一个输出口,同时输出两个电磁阀.这样可以吗?能带动吗?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输出模块的负载能力有多大,如果足够大当然可以,但最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你的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线圈,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更多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