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瞬停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6-03-21):
我公司属于连续生产型企业,遇到电网短时晃电希望可以保持变频运行不受影响,但是我们前面尝试过使用ABB变频的瞬时再启功能,空载挺好的,一带载就不行,一带载停电恢复就打出过流信号,试过调整开停时间均无效,有没那位指点设定上面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谢过

网友A:
可以用UPS或其他的防止电网短时晃电的技术

网友B:
功率选大一档的会好些吧

网友C:
使用速度跟踪功能,安川的使用过没问题

网友D:
有三种解决方法:一、通过变频器的转速跟踪再启动;二、比较高级的是通过变频器的软件解决,通过检测输入电压,当发现输入电压异常时,通过变频器的软件控制电机减速,保持直流母线电压基本不变。三、加大直流滤波电容。当停电时间超过一定时间,第二和第三种方法还是要设定转速跟踪再启动。用的好与坏还是决定于变频器的性能。

楼主:
谢谢各位!但还有一点,我们是一脱二,一台变频带两台电机,标量控制,这个有没什么关系?ABB ACS800型的

网友E:
通过自由变频人的方法基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最好还要加一个不间断电源。变频器一拖几对这些没影响。

楼主:
我试过了,找到问题所在了。由于一拖二,按说明书建议,采用标量控制,但是标量情况下的跟踪启动好像效果不好,尤其是针对瞬时掉电再启动的情况,在试过多种方式均不行的情况下,我们改变了控制方式,由原来的标量控制改为DTC(直接转矩控制),带负载正常后迅速分合电源开关,可以做到瞬时掉电运行保持功能了。顺便提到一点就是,开停方式“DI1P,DI2P”三线脉冲控制开停,21.01设置为AUTO,31自动复位时间和低电压复位根据各自情况需要设置一下,激活20.06低电压控制。以上是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案,各位有更好的完善办法,敬请指教。谢谢!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带的是空冷电机(风扇形式)转矩控制模式下,如果机械出现皮带打滑的现象,变频会报出负载丢失故障跳闸,我们生产上要求轻微打滑希望能够不跳闸,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网友F(2008-10-16):
FS-ZD/E防晃电接触器------解决连续性生产企业因雷击、短路产生的晃电电气再启动问题!!????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友G:
晃电现象好像出现很频繁哦,我们都有自己的变压器,不存在晃电现象。

网友H:
可以用带转速追踪的变频?? 如安川? ,汇川,普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