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伺服和步进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6-03-21):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伺服电机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在这个时候用步进加编码器进行替换,请问那种方式性价比高?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用价格较低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如果用步进+编码器的话,一是速度低,二是精度有限,价格也不便宜,还不如直接用伺服,调试和维护都比较方便...

网友B:
“请问那种方式性价比高?”
取决于你的电机大小、负载大小、精度要求、速度要求,步进加编码器不一定能用。

网友C:
步进加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位置监控、补偿?还是位置闭环?要想闭环可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