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X-P软件

楼主(2006-03-21):
,请问该程序编译时为什么出现3个错误,我刚学该软件,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网友A:
好好检查程序,肯定不符合编程规范

楼主:
能否说明白一点?错误就是红色的部分,请使用CX-P软件的帮个忙

网友B:
BSET用的不对吧,对字地址操作的

楼主:
我选用的PLC机种为OMRON CJ1G CPU42H
3216~3219就是字地址呀。BSET部分没有错误,错误是红色部分。

网友B:
把TIM*** 该成T***就好了

楼主:
请问 OMRON CJ1G CPU42H
中如果使用CMP比较指令,当一个操作数和第二个操作数相等时,那个标志位为oN?当不相等时,那个标志位为ON?注意PLC的机种为待主站卡的 OMRON CJ1G CPU42H

楼主:
请教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B:
OMRON CJ1G CPU42H 没有用过
不过一般来说当 CMP CP1 CP2
CP1=CP2 EQ: ON LE: OFF GR: OFF
CP1<CP2 EQ: OFF LE: ON GR: OFF
CP1>CP2 EQ: OFF LE: OFF GR: ON
GR:25505 EQ 25506 LE 25507

楼主:
是呀,这三个标志位我知道,可是当使用OMRON CJ1G PLC做主机,使用CMP指令,当第一个操作数和第二个操作数不相等时,25505和25507均不动作,当两个操作数相等时,25506也不动作。

网友B: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这也没 OMRON CJ1G CPU42H 做实验。

网友C(2006-05-21):
把以tim 改为t就可以了

楼主:
想靠发布广告增加分数?

网友D:
是不是TIM001和TIM0001有区别?

网友D:
对不起、剛才試了一下、編集时要關閉立即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6-28):
TIM与002之间取消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F:
计时器用T

网友G:
楼主,你不会是初出茅庐的吧,你好好看一下书吧.CJ1G的哪里有人用
"TIM##" 的,
下面引用由wenbo259在 2006-6-29 13:41:00 发表的内容:
计时器用T
--------------------------------------------------------------------------------------------
听听 wenbo259 的吧.

楼主:
小弟初出茅庐,有不懂得地方还要向各位多多请教。

网友H:
写线圈用TIM没问题,但写触点时应当用T而不是TIM

楼主:
感谢老菜鸟以及楼上几位的答复!

网友I:
本人有正版的全新没有开封的正版组态王6.51,带手册和光盘以及硬件狗 512点 运行版 2套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QQ:191238098电话0510-89637085 王先生 sinaxj@163.com msn:wmy191238098@hotmail.com

网友J(2006-09-01):
这位大哥!能不能把CX-P编程软件发一个到我的邮箱:chenp3059@sina.com 谢谢

网友K:
把TIM...该为T..就可以了.这是CJ系列PLC的表示方法

网友L:
你对PLC的工作方式还是不很明白:因为他是用扫描的方式工作的.
你这样的两个计数器在用普通的继电器的时候可以实现,但是在PLC中是实现不了的,--------应该这两个计数器永远不会有输出的.
应该是这样!

楼主:
to:飞行者
好像我的程序里面没有用到计数器
只是使用了计时器,而且即使使用两个计时器,那这两个计时器按照我的程序也是可以导通的,我只是将T写成了TIM,所以发生错误,以上程序是一个常见的闪烁电路!

网友M:
tim *** 写错了,改为T*** ,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该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N(2006-11-29):
写成 T **** 就可以了

网友O(2007-03-30):
这个我知道,错误的是红色的,包括左母线及红色字符的TIM001,
TIM002这两个在输入不能有空格。要连续就像我输入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P:
好像是T001而不是TIM001的.

网友Q(2007-06-07):
tim与t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