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信号总掉

楼主(2006-03-21):
    对温度的测量探头输出4-20MA的电流,我采用了带485输出的电流表.485总线上一共挂了8个.从PC到末端的距离近250米.PC上收到的485数据经常掉1/2个表的.把电流表断点重起后,又恢复正常,能接受到了.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对您采用的产品的可靠性?
建议您采用宇电产品AI系列,可能不会产生以上的问题。如产生困难我与您随时保持联系,请拨打免费电话800 858 2033与您保持零距离的接触。
本公司的网站上提供另时测试软件,检验通讯仪表的可靠性。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现场情况描述太模糊,无法分析

网友C(2006-05-10):
看不太懂, 但要注意 RS-485 是半雙工, 且是用 Broadcast 在通信. 若同時有兩台設備(或主機)送出信號/command 時, 則信號會打架. 此時就會 lost 信息.

网友D(2006-07-26):
需要考虑你的传输速度和接收缓存问题!缓存不大,书速度过快就容易掉字节!详情可以MSN交流:MSN:cxjnwpu@hotmail.com或者电话:010--58076471

网友E:
检查RS485接线,是不是不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