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粉末罐的动态称重

楼主(2006-03-21):
我们有900kg的粉末罐,罐底有下料口可以连接到楼下的下料管,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动态称重呢?!如果安装称重模块,放在什么位置好一点?谢谢

网友A:
安装称重模块的位置主要看容器的安装支称点位置,有悬挂的称重模块,用二个和一个接线盒。有三点支称点用三个模块和一个接线盒。宇电建议。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首先声明:我是作为使用者谈感受,而不是产品推介,因为我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购买了9套称重仪.目前使用情况尚好.此为纯粹的技术交流.
观点如下:
1.无论何种状态下的称重,需要保持罐体与外部的软连接,以消除硬力;
2.称重模块的选择极其重要!因为我曾经用了几个厂家的产品,但适合动态称重的并不多.请不要相信厂家的一面之词!很多的称重模块适合于静态称重,但不适合动态!
3.一般的罐体称重都选择三点负重,我觉得你的条件同样适合.而且请选择悬挂式.位置在罐体的上半部分(可以咨询结构工程师)
4.注意称重控制仪表的选型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与你更详细的交流.我用过最大的动态罐为30T.所以,你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有疑问你可以发邮件给我:
wyjwhwx@yahoo.com.cn

楼主:
非常感谢西出阳关!   换了一个名字;)

我想用活动平台小车,上面安置称重模块和皮囊气缸,使用时可推小车至罐底(我们有不少下料口和罐),压缩空气让气缸动作,这样就可以称出粉罐重量了。这样可行吧~

ps:我们的罐非常简单,就是上下两个口(入料和出料),没有任何机动装置。

网友C:
1.称重,需要保持罐体与外部的软连接,以消除硬力;
2.选择三点负重,位置在罐体的上半部分.

网友D:
选择频响高点的传感器,采用吊装的方式,仪表的选择也的确要注意,下料量也可以通过仪表来控制。欢迎联系我:0552-4080608 13855283472     吴笛

网友D:
选用频响高的传感器,仪表也用动态仪表,可以实现控制下料量。可以联系交流 13855283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