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串频敏变阻器的接线接触不良或者断裂现象

楼主(2006-03-21):
以前 一只绕线式电动机运行时,经常出现定子回路电流表读数会突然波动很大 现场检查发现串频敏变阻器的一根接线严重接触不良 最近又有一只转子回路串频敏变阻器绕线电机转子回路突然烧毁(没有电流表监视),检查发现串频敏变阻器的一根接线断开并在转子侧接地,请问有好的方法判断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串频敏变阻器的接线接触不良或者断裂现象吗?

网友A:
只有常检查吧.运行中机也会不规则异声和振动的.接柱也会发热呵

网友B:
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接近,不然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同意动力勇的看法

网友D(2006-05-28):
听电动机起动时的声音是否异常,频敏变阻器三个线圈的发热是否一样,接线柱有否变颜色,以及定子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等方法判断.

网友C:
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一个方法,另外当绕线式电机转子绕组有开路或接触不良时,电动机会有异常声音。

网友E:
是的,如果有缺相,就会三相电流不平衡,并且有响声及振动等异常情况

网友F:
这只能说明你们的设备保养维护工作没有做到位啊。这种情况只要做到经常巡查,保养,检修。90%都能避免的。你们没有制定定期检修、保养制度吗?起码应该每个月进行一次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