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6-03-21):
请教个问高手2个问题:有90个模块,均为485接口和上位机通讯,小弟以前没做过485总线,听说一跟总线只能挂32个点,而现在有90个点,请问下怎么接线?
还有现场模块挨的很近,可以将模块上485接口并上来再接到总线上吗?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虽然我也在学习中,
因为你要设置子站号,<31

网友B:
加中继器

网友C:
上位机加com,扩展板。不过你要多拉几根线。485带90个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