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AB的AI卡问题

楼主(2006-03-21):
请问一下:关于AB的PLC中AI卡,是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能够接受4~20mA的信号?而且,如果现场仪表是二线制和四线制,该模块应该进行如何的设置呢?
以前从没有做过AB的东西,所以还不太了解,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并盼望前辈们多多指点,在下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真正的高手知道吗?

网友A:
大多数可以0-10V/4-20ma

网友B:
基本上都能。 二线制和四线制现场仪表,只是接线方式不同,模块不需特别的设置。

网友C:
500的有单独的电流型1746-NI16I和单独的电压型1746-NI16V可选,也有电流电压都接受的1746NI4和1746NI8,叫别人给个选型样本你看看。5000的1756都是电流电压都行的。

网友D(2006-05-15):
但有些需要高版本的SLC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看样本资料啊,选型要根据样本来选啊

网友E:
东一句,西一句的还不如自己看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