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将concept程序拷到另一台电脑上,再联接就不相等了

楼主(2006-03-21):
为什么我将concept程序拷到另一台电脑上,再联接就不相等了呢??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吧

网友B:
没有试过

网友C: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D:
与上位机的连接方式是什么?

网友E:
没发生过,什么情况,详细点

楼主:
就是两台电脑的地位是同等,为了防止某台电脑出现故障,而设置了两台,现应虽要,将程序从一台拷到另一台,但再联接时就不相等了

网友F:
可能还是程序没有全拷过去!试试拷到同一盘,同一目录下,再试试!

网友G:
你是不是用了CHS21000啊,用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2006-04-26):
用了也不会啊,我就是用了,但没有这种问题!
你可以把BAK文件夹里面的东西捣出来再连一下试试!

网友I:
为何不生成*.asc文件?直接拷贝程序会丢失许多自定义的功能

楼主:
我就是用*.asc文件的。但就是不行

网友E:
是个文件夹里面,好多东西的,我都是一起拷过去,都能读啊

网友J:
不会就不要乱说好不,我来给你解答,因为在系统中有写文件在你的安装目录下,你只需要打个包,扩展名字叫。PRZ,然后在另一个上解压就可以了

网友K:
上楼大侠就是痛快;小弟佩服!!

网友L(2006-06-19):
TO 幻想强大
小弟我想请教,“写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J:
不好意思,我很久没有来,叫楼上久等了,
给你举个例子,你做一个功能块,如果你不改存判路径,他就存在你安装软件的目录下了,而你拷贝就拷不到,那当然会出错了,而打包就把所有你程序用到的都包进去,你解包时候自然也就可以什么都有,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M: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把上位机中的程序考到编程器上,当我在编程器在线后,下次我用上位机在线的时候,就出现提醒我通讯已经存在另一个通道了。

网友N(2006-07-28):
请问幻想强大先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提示功能块正在编辑,您说打包,怎么打包,打哪部分的包啊,是concept还是程序部分?请赐教.

网友O:
你是不是把文件名改了,改了以后是连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