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多是何义?

楼主(2006-03-21):
变频器一拖多有几种工作方式?能否输出不同频率,带动不同速度的电机?

网友A:
不能是不同频率,只能有一台电机变频,其余的为工频。

楼主:
开关如何选择,那位大哥有现成的图纸,发来瞧瞧
我的邮箱;wuchongwang@163.com

网友B:
一拖N:
(1)一台5KW变频器拖动N台55KW电机,一台变频运行,其他工频运行
(2)N台55KW电机由一台大(55*N)一挡变频器拖动

网友C:
你们理解有误.我们经常遇到一拖几的变频器,多用于纺织企业,它们用同一路输入电源,但可以输出几路不同的频率,带动不同速度的电机,满足纺织工艺要求.

我们最擅长修理日本安川CMIR-P1W2018、2015和日本明电舍VT624-5540A0-N4K、VT624-554BA-N5K变频器.欢迎和大家合作交流.我的信箱:xpcnq@163.com.   QQ:1034274135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网友D:
一拖多分以下两种情况;
1,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依次单独起动.
2,一台变频器下挂多台电机,对电机同时起动或分组启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所谓切换,是否是将原来带的电机由开关切到工频上去

网友E:
恒压供水中有这样用法。但也是一台变频运行,其它工控运行的。

网友F:
请问大头宝宝前辈,一台变频器能同时输出几种频率?那是怎么调的呢?能解释下吗?谢谢啦!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