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昌机电

楼主(2006-03-21):
TO:立昌机电
请问你有时用过OMRON CJ1G PLC吗?当使用比较指令时,第一个操作数和第二个操作数相等时,那个标志位为ON?当地一个操作数小于第二个操作数时,那个标志位为ON?

网友A:
   晕哦,一个问题你发的到处都是!!
      OMRON  CJ1G CPU42H 没有用过
不过一般来说当 CMP CP1 CP2
CP1=CP2 EQ:    ON   LE: OFF  GR: OFF
CP1<CP2 EQ:    OFF  LE: ON   GR: OFF
CP1>CP2 EQ:    OFF  LE: OFF  GR: ON
GR:25505 EQ 25506  LE 25507
   你放 OMRON  CJ1G CPU42H 里试试.应该差不多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人回复,所以多发了几个。我已经试过,标识位没有动作的,不过还是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OMRON Cj1G PLC特殊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