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单相交直流马达

楼主(2006-03-21):
谁能讲讲单相交直流马达,也就是串激式的转速为什么和电源的频率以及磁极对数无关呢?还有怎么会有每分钟上万的转速呢?

网友A:
串激式单相交直流马达,虽然用工频50HZ能转.但其是按直流电动机原理运转的..其转数
n=60Ea/P&N <转/分>
E--旋转电势(V)
a--并联支路
P--极对数
&--磁通
N--电枢总导体数
由公式看.其转数与极数有关的.与频率无关..只要改变磁通量.导体数.转数是能够变化的.但实际中会受换向.及机械的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