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求LRC码

楼主(2006-03-21):
我用了一台台达EH的主机,在程序中我想用LRC指令求出LRC码,S的数据是先写进去的,N的值也为偶数,但运行过后D1067提示装置使用超出范围,请问装置应使用在什么范围???

网友A:
N的组数(字节为单位)是否超过K256? D1067=H0E1A?
EH Firmware版本是多少?

楼主:
N的组数没有超过K256,不过D1067确实是H0E1A,在程序中我用的是LD M1000  LRC D550 K12 D600 ,EH主机的版本为V1.00,,我留一个邮箱吧,guchungx2005@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