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程序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3-21):
各位前辈,小弟今天去调试一台我厂用了10年的三菱A273PLC~~
原因是由于设备的刀口不稳定~有时候抬起来后就不能复位,所以就在线监视下.
当与它在线连接后,发现当故障发生时其中的一个[PLS  M6039]无输出,当我强制给它输入开关信号时也仍旧是off,可是我对相同的[PLS M6038]输入它的开关信号条件时它却可以显示on~~
通过这个我是否可以肯定M6039是坏的呢??
可是在PLC中,M6039不是个软元件吗??会坏吗???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
希望各位前辈予以帮助 !!!谢谢了!!

网友A:
还是一直有个程序在给M6039复位吧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给我如此多的回答~呵呵~
可是我看过了~没有任何信号给M6039复位啊~~
就算复位我在屏幕上监视的也应该是闪动吧~~
为什么它一直是OFF呢??请指教!!
谢谢你的回答~~呵呵~

网友B:
线断了..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看看输入的线接到输入端的PLC是否断.特别是接口或者拐弯处.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那些该死的小日本把东西丢过来却没把相应的技术资料给齐~~
有很多端子都不晓得它是接什么的~`
或者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郁闷!

楼主:
没人给出更多点的建议吗???
呵呵~~谢谢了!

网友C:
可能是专用内部继电器,通断是由某种特定的条件来决定的。

网友D:
pls是在当输入条件由OFF-ON时,将指定元件ON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是检测上升沿。并且只ON一个周期。你懂了吗?也许。。。

网友E:
你用查询方式查一下M6039这个内部触电是否在其他地方使用,若没有,在输入程序中再跨接一个长闭触点,使该触点直接控制输出,这样试一下肯定会有输出的,你就可排除对PLC的怀疑。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
我会按这种方法试试看!!
先谢谢了~~

网友F:
你用另一个M来代替它试试,如果好了就是它有问题,还是不行的话就是设备有问题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帮忙!!

楼主:
今天已经把新的放大器买回来了~~可是机器的故障还没排除~~
很显然~放大器没有毛病~~代价是6000多RMB和将近1周时间!!
大家引以为鉴吧~~
那大家说说看?~~如果用一个新的M 代替~~它的元件内部设置我不知道啊~如何代替呢??
困难啊~~

网友G: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M22等,换别的继电器后就排除故障了,我一直认为是内部软元件出错,是否正确,各位前辈指点下

楼主:
呵呵~~内部元件真的会坏吗??
我会试试的~~
看来这个星期要加班了!!
感觉没有入手点!!很郁闷~~感觉人到了却无法进行!!
感觉自己在蒙~~~~!
请大家给点思路吧~呵呵~~

网友H:
那些小日本该死,不给我们中国人技术,更不谈先进的技术了。

楼主:
同意楼上兄弟得观点~~呵呵~`
现在机器出现新现象~~
发现~当我的接近开关接通后~放大器响应~~
可是要过各3-4秒时间响应得刀口才会跟着运做~~
这样对于一台玻璃切磨机来说就是毁灭~~
各位有这方面得经历吗?是什么造成放大器必须响应如此长得时间机器才能正常运行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我得吗??
放大器是新的~~按正常来说~放大器一个脉冲过去机器就应该有反映得~~问题在那里呢???谢谢大家~~

网友I(2007-11-11):
真是大笑话,软元件坏了???哈哈,PLS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懂。

网友J:
内部 继电器 不会坏的

网友K:
不知道问题有没有解决 沉了

网友L:
可以替换一下啊,我听一下同行的朋友说,他有碰到过软继电嚣坏了的,但我一直不怎么相信,不知楼主的机机怎么样了?

网友M:
类部的继电器怎么可能坏了。不出意外,应该是你的程序里面有一直强制复位的程序存在。你这个有问题,换个其他的,有可能回好,但是不代表解决了实际问题,建议把程序在看一边。
我认为也不会是什么端口的问题,这只是一个脉冲上升沿呀!有什么端口呢?你看看给这个脉冲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N:
内部继电器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