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开关主要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06-03-21):
具体点,拜托大家了!我是新手

网友A:
想往哪儿用都行.如安全保护\计数\

网友B:
  你好:
       光电开关主要功能1:响应速度快
                       2:抗干扰
                       3:准确率高等一系列优点,用在任何电路中做开关都可以的,

网友C:
  你好:
       光电开关主要功能1:响应速度快
                       2:抗干扰
                       3:准确率高等一系列优点,用在任何电路中做开关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非接触式。

网友D:
光电开关是用来发信号,主要是非接触的场合

网友E(2006-05-08):
用的地方可多了!

楼主(2006-08-11):
谢谢大家!其实我指的是用在那些行业!

网友F:
各位大侠好:
   请教一下,一个水泥包装线要求把每个包装的单位重量和在线运输的包装数量记录在案!并要做到人工控制传输包装数量!该需要那些元器件,如何配置!

网友G:
皮带称,计数器等,如果完成自动应该用PLC编程

网友H:
自动化设备上多处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