镱头

楼主(2006-03-21):
你好:
     我现在想将镱头延伸出150mm,有没有这样长的套筒。就是加在相机和镜头之间的延长管。加了这样长的距离,图像和没有加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用的OMRON相机和宾得镜头)
                            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视野会变小.

网友B(2008-03-27):
呵呵,前2天用了这样一个镜头,是 日本的,接在线扫描相机上。
延长接圈还不止15cm。但是她的设计就是需要才能成像的。
如果是普通的工业镜头,加上这么长的接圈,不仅是视野变小,景深很浅,恐怕都不能成像了,还不说图像质量差不差。

如果加接圈以增加普通工业镜头的放大倍率,建议接圈长度不要超过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