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在远距离

楼主(2006-03-21):
求助: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在远距离(100米左右)应采取什么方式?

楼主:
   用输出是5A的电流互感器,普通的指针电流表,用在100米左右,为什么电流表只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表针动一下就回到零,是什么原因所制.
谢谢!

网友A:
表的量程多少?电流互感器要和电流表匹配!例如:100/5的互感器就要用5/100的表!

网友B(2006-04-20):
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距离太长.把CT和表之间的线换成10平方铜线,基本能正常显示.
用电流变送器和电流显示仪表能解决远距离正常显示问题.

网友C:
用电流变送器和电流显示仪表能解决远距离正常显示问题。见图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