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P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6-03-21):
    我在读某程序时遇到ALTP指令有点不懂,查看帮助说:通过使用ALT指令,目标软元件(D)的状态轮流转换。每一个位软元件的变化将在ON和OFF之间不停滚动。我的目标元件是M8,我不明白M8算不算“位”软元件。如果算的话他怎么变化?在ON和OFF之间不停滚动吗?那岂不是输出脉冲吗?这是我猜的啊,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那M8输出多少毫秒的脉冲呢?我真不懂教教我吧,我先谢谢了!!!

楼主:
   望说了我用的是三菱FX2N。

网友A(2006-10-25):
我也不是很清楚,ALT是交替输出指令,还有一个ALTP指令.

网友B(2007-10-25):
LD XO
ALTP YO
就是说按一下X0  Y0置位
再按一下X0   Y0 复位

网友C:
楼主刚接触吧PLC?

自己模拟下  看看

网友D(2011-10-19):
不清楚ALTP是什么指令呀?大家能告诉我吗?

网友E:
ALT交替输出,P脉冲执行

网友F:
ALT是交替输出指令,是输出一个状态去执行你的M8,而ALTP是输出一个脉冲的状态去执行,上升沿或下降沿,跟其他的指令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