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怎么和DCS相连接

楼主(2006-03-21):
超声波流量计怎么和DCS相连接,需要怎么设定.谢谢!

网友A:
1. 4~20 mA 信号接模拟输入板;
2. 串行通讯。

网友B:
看你选用哪里生产的超声波流量计了!
一般情况下,流量计主机得设定相关参数.厂家提供通信协议.
可免费提供各家通信协议及各种联网问题.
www.51627.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