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03-21):
一个安川的速度编码器坏了,找不到那种编码器.
  能否用其它编码器代用,比如多摩川的,不知要什么参数来配,原来编码器是6条线输出的.请各位高手帮忙!     驱动器是安川直流驱动器的CACR系列

网友A:
 一般编码器是可以代换的.对照编码器上的图或者说明书接线吧.

网友B:
注意接线就可以的,输出方式一定要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