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21):
我刚接触变频器,有个问题请教,我厂一台变频控制的电机反转,在变频输出端子调线后依旧反转,查看SF和CM端子短接,应该为正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SR和CM短接,电机倒是正转了,可变频输出频率为负.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请检查是否参数设置中禁止了正转功能。另外您说在变频输出端子调线后依旧反转,是不会的,因为您换线后无论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禁止正转,电机都会正转。另外您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B:
直接改电机接线,应该能调整方向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改电机接线.参数设置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电机的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可能是你调线时记错了顺序.呵呵  重试一次吧.做上标记好点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变频器?
最好仔细看一下说明书该如何正确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