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6.0项目运行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3-21):
 (1)我在运行Wincc6.0的一个项目时,将计算机的名称改为了我的计算机名称。
但是运行时仍然提示“组态服务器不可使用,请将当地计算机名字设置为服务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在Wicc里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2)自定义对象是怎么回事???可以从那里找到??它不是编组的,应该怎做?????

(3)我在打开Wincc6.0的一个项目时,所有的汉字变成了“文本”所有的I/O变成了“???”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欢迎各位赐教。

          谢谢!!1

网友A:
1 改名后需要重新启动wincc
2 自定义就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对象,也就是通过用户对现有对象属性进行重新定义得到,你需要创建自定义对象后才可以用。
3 汉字编成了问号,你应该查看你的组态语言是否为中文,如果不是,改成中文即可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我重新命名后重新启动wincc仍然不行.
您在自助资料库里下在"wincc demo"项目名字为ppp的项目.吧.
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可以吗?????
谢谢!!!!!!!

网友B:
请检查你在wincc中修改的服务器名是否为你的计算机名,3 是因为你服务器名没有修改成功导致的。

网友C:
如果服务器名称不对打开组态就会出现???,你的WINCC是6.0版本吗,请察看SQL2000的服务器名称,去掉/WINCC就是你需要修改的服务器名称

网友D:
把归档文件夹删掉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谢谢!!
我先试试去了.
成功与否,再向各位请教.
谢谢!!1

楼主:
我在打开Wincc6.0的一个项目时,所有的汉字变成了“文本”所有的I/O变成了“???”是语言没设置好。

  to  瑞琦:

下面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问归档文件夹删掉是删掉项目下的ARCV吗???

(1)我在运行Wincc6.0的一个项目时,将计算机的名称改为了我的计算机名称。
但是运行时仍然提示“组态服务器不可使用,请将当地计算机名字设置为服务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在Wicc里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D:
ArchiveManager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都可以删除的。

网友D:
将服务器名该为现用计算机名,工作站名可以不改,试试。

网友E(2006-04-24):
所有的汉字变成了“文本”所有的I/O变成了“???”,是因为所用的语言不一致,你需要将“计算机”属性中改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