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了 该怎么查找最简洁

楼主(2006-03-21):
各位  如果设备漏电了应该如何检查 最快的方法有什么.

网友A:
先查总线,将分路开关断开,然后一路一路合上。具体怎么做要看现场设备,灵活应变。

网友B:
  首先检查接地线是否接好,断开分路开关,然后一路一路合上,最终找到故障。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灯对地通路.冒烟处既虚接处.实连不怕破坏直用隔离低压.打下...

网友D:
有兆欧表测对地电阻,一路一路的找。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狐美人在 2006-3-24 16:08:00 发表的内容:
  ???/loushang

--------------------------------------------------------------------------------------------
呵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