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与wina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3-21):
请问各位(1)wincc与winac有什么区别???
(2)ODK是什么?????
(3)ODK和wincc自带的内部函数、标准函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07-06-04):
Wincc 西门子组态与监控软件
WinAc 西门子自动化控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PLC。
ODK 开放式开发库
ODK与内部不同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开发。

网友B:
WinAc 是不是可以用在工控机上?相当于把PLC功能置入了工控机来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C:
就是PC当PLC用是吗??

网友A:
WincAC就是用在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相当于把PLC功能置入了工控机来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C:
WinAC有这个软件吗,下一个看看.

网友D:
WINCC使用说明吗?可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