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制动器

楼主(2006-03-21):
  请问,除了磁粉制动器外,还有什么形式制动器可以精确调节制动转矩的?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那制动扭矩要那么精确做什么?

网友B:
小妹也想知道

楼主:
利用制动转矩作为阻尼值

网友C:
反拖一电机,电机厂就是这么测试电机的

网友D:
可以外加制动电阻啊,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此选项的!

楼主:
请问大圣.齐天,交流电机,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是什么意思?也是反托,使其在发电的状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