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在什么情况在用SSR

楼主(2006-03-21):
在什么情况在用SSR

网友A:
对于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中继的响应时间为0.1秒,SSR的响应时间为0.01秒)另外寿命比较长。

网友B:
SSR区别与其它继电器的地方是用在交流电电路中用在直流电中时起不到关闭.
是无触点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