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红外线报警器安装

楼主(2006-03-22):
两光束的投光器和受光器均有瞄准镜,三光束的没有,相距一百多米怎么才能很快对准镜头?
一百多米啊看都看不到啊!

楼主:
有这方面的行家吗?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买支激光笔帮忙。。很多人调试的时候没有专门设备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用万用表量测量孔的电压,一般为3。2V

网友C:
电子经纬仪功能强大,足以满足大多数环境下的工作. 激光测距测高仪
靶场激光距技术初试成功:采用重复频率为20赫兹的YAG调Q激光器,测距 精度优于2米,最远测量距离达660公里,加在经纬仪上,可实现对飞行目标的单站定轨。 这一成果为以后完成洲际导弹再入段轨迹测量创造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