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6-03-22):
请教各位老师:
    一台富士G9 15KW的变频器上电偶尔出现Err4不能复位,断电后再次上电显示正常运行一切正常.故障解释是:干扰 硬件不良.
  请问各位老师那里的原因导致出现故障,急求解决方案.

网友A:
这是选件卡故障报警,你的变频器CPU上是不是安装了其他功能板.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B:
参数初始化一次,不行换板。

网友C:
看看有没有灰尘,清理一下

网友D:
我有全新的富士G9 15KW的变频器上的主板  请联系恒泰机电 1335604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