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6-03-22):
手头上有一个安川SGDA伺服驱动器,一个型号为JUSP-op02a的数字操作器(Digital Operator),但是那个数字操作器的伺服端接口(14芯)配不上SGDA伺服驱动器(9芯),我就想请教一下,该数字操作器如果换一个接头是不是就可以跟该伺服驱动器连接通信?如果不行,那该用什么型号的数字操作器?

网友A(2008-04-09):
现在有一只伺服电机驱动器,型号为SGDA-A5BP,但没有找到该型号资料,在座各位高手谁有这驱动器资料,可否给小弟,邮箱:cl_y@21cn.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