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6-03-22):
有台250KW的电机,用摇表摇三相对地电阻,均为0.5兆欧,三相电缆对地也是0.5兆欧,但是将电缆接上电机,再摇对地电阻就变成0.2兆欧了,请各位大哥解析一下,郁闷啊。。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网友A:
电阻并联了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angdaoxiong在 2006-3-22 10:47:00 发表的内容:
  电阻并联了啊
--------------------------------------------------------------------------------------------
不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B:
应该这样啊,不是样的话,那才是怪事!按照你的测量连在一起后应该是0.25,考虑到测量误差,是对的。

网友C:
对,请确信。

网友D:
没错,三相绕组并联了。但不知道乐老前辈0.25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这样也行,你厉害

网友B:
下面引用由金牌电工在 2006-3-22 12:41:00 发表的内容:
  没错,三相绕组并联了。但不知道乐老前辈0.25怎么算出来的?
--------------------------------------------------------------------------------------------
两个0.5的并联不就是0.25吗?

网友F:
两个0.5的并联不就是0.25吗?

网友G:
我同意format901说法,两个0.5的电阻并联了.

网友H:
我同意"两个0.5的电阻并联的说法.

网友I:
能不能画个图?

网友I:
你用的是星三角?

网友I:
我也搞不懂,你接上线和不接有多大差别?
你是什么思路?

网友J:
电阻并联造成的

网友D:
TO blue-don: 我想知道你怎么测的电机三相对地?电机是引出六个头的吗?我的理解是电机所有出线甩开,每一相绕组对地。还有电缆对地是怎么测的,是相对0,还是0线接地再对相,搞清楚了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

网友A:
和绕组接线有什么关系?都是对地而言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