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计算.

楼主(2006-03-22):
我手里有台电机.就是告诉我I0电流是2.8A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我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呢

网友A:
很难讲,因为没有电压信息。

网友B:
首先确定是何种电机、什么结构、应用场合;然后测试电机的绕组耐压(含对地以及匝间)、量线规,有条件的话对硅钢片作个理化实验、测量气隙。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太行在 2006-3-22 17:03:00 发表的内容:
  首先确定是何种电机、什么结构、应用场合;然后测试电机的绕组耐压(含对地以及匝间)、量线规,有条件的话…
--------------------------------------------------------------------------------------------
讲笑吧?使使啊,知道电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

网友A:
知道功率很重要么?

网友E:
如果是三相380V的,电机功率应该是1.5KWD的

网友F:
若已知道电流,那只要知道电机使用的电压就可以算出电动机的功率了。若电机是三相380V,可按P=3开根号×380×2.8×0.85,若是单相380V(220),则P=380(220)×2.8×0.85

网友G:
你I0的意思是空载电流吧!一般是三相电机吧,380V。然后可以通过在定子线上串一个毫安表,旋转电机一转,看电表摆动的次数来判断电机的级数,然后再去查查看,此级数的电机的空载电流,就能推算出来了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H:
我的经验告诉我:对380V 的,P=I/2.5;对于220V的,P=I/5;I为额定电流,是一个估算值,只能粗略算,不是很精确的

网友I:
"我手里有台电机.就是告诉我I0电流是2.8A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我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呢"

这种不说清楚,长达4天也不跟的贴真的不想回!

网友J:
你想多大就多大,只要不烧了.P=3根号UICOS

楼主:
对不起.没有注意跟贴
我用的是登奇的电机
和他们确认后.他们告诉我
这台电机400W
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他门也没有太说明白
是交流永磁电机

网友K:
你提供的信息大少了,比如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还是其它什么类型的电机呢,还有它的额定电压等一些其它的参数

网友L:
再找有
没有别的信息

网友M(2011-06-23):
只有电流一个数值,也不知道是单相还是三相电动机。很难算出其功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