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输出的隔离

楼主(2006-03-22):
我的变频器是一拖18马达的,只要其中有一台电机瞬间短路或对地,就会造成全部跳车,如把接地故障取消则会出现其它故障如:过电压等一些假故障提示,我们打算加变频器输出侧加装隔离变压器(△→Y)能否改善?加装隔离变压器对变频器是否有影响?或者是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让其中一台电机有故障时不会造成整台变频器跳停?
注:我们的变频器输出侧已加装了电抗器,变频器的品牌有:MEIDEN(明电舍)、东洋、YASKAWA(安川)等。
谢谢!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的加装,不会影响变频器的,从隔离变压器的主要用途就可知

楼主:
我使用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30HZ;是否影响变频器输出频率失真?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效率低,成本高,不太实际的做法。每台电机加装电继电器或空气开关或快熔。

网友C:
我们的每台电机已有了接触器,热继电器,和快速熔断器。但是由于某一台电机的瞬间短路(而且还查不出是哪一台电机)仍然会造成变频跳停且热继电器和保险均处于正常状态,再次启动时系统又处于正常状态,但是隔三差五的会出现这种故障,所以才想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D:
这种现象实际上应该不是电机瞬间短路故障,估计原因为一个变频器带动多电机所致,如尖脉冲,属于变频器带多电机引起自身干扰,想办法滤掉。

网友E:
每台电机加装空气开关我试过,开关没有跳,变频器还是故障了,请指教,李老师.

网友F:
我也遇到了样的问题,请教高人

网友C:
可是我们连整台变频器都更换过了,现象还是一样所以基本上排除了是由变频器造成的可能,还是电机或者是线路短路造成的。

楼主:
刚开始时,我怀疑是可能由变频器造成的,由原来的东洋变频器换成
YASKAWA(安川)G7变频器,还是存在同样故障;于是,我将18台马达检修一遍,故障就解决了。所以,我请教高人:还有其它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