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S7-200能和数传电台通讯吗?

楼主(2006-03-22):
S7-200能和数传电台进行通讯吗?数传电台本身有RS232接口。。。。。。

网友A:
s7-200是485口,如果已知数传电台的协议,S7-200用自由口通信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可以!
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知识,可以在工控网上搜索关于SCADA系统的文章。
S7-200和数传电台组成SCADA系统,是很常见的用法。
如果你有具体的应用,我可以支持你。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我现在主要是为了控制几个泵站的供水自动调度,一个主站有工控机和组态软件和数传电台的主站,想通过数传电台的主站和其他三个从站的通讯来完成上位机和各个从站的PLC的通讯,用来读取部分数据和控制各泵站的设备的启停;
如果用S7-200的自由口通信的话PLC端还要写协议吧,我用的数传电台可以做成RS-232的通讯口,也可以作成RS-485的通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