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配电房监控

楼主(2006-03-22):
各位好!我要10KV/0.4KV配电房做一个监控方案,将现有华隆多功能电表1台(RS485)和SATEC的PM170E电参量仪3台(RS232)与新增的15个智能电量变送器(RS485),用PLC及上位机组成网络,请问这样配置能否实现,谢谢!

网友A:
能实现,主站用台达PLC ,台达PLC COM2(RS485)具有MASTER功能,用RS指令能实现对具有RS485通讯口的设备访问,对没有RS485端口的,需要接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模块,如台达的IFD8500。
1.华隆多功能电表、15个智能电量变送器直接与台达PLC COM2口(RS485口)相连.
2.3台SATEC的PM170E电参量仪需通过接3台IFD8500转换模块(RS232转RS485通讯模块)后再与台达PLC的RS485相连。
3.需知道三种设备的通讯协议。
4.RS指令实现。

楼主:
YANGYAFENG你好!因本人单机设备做的比较多,但对于PLC通讯方面知识是一点也不懂,还望多多指点!再请问一下,不同通讯协议可以同时接在485总线上吗?是不是PLC发送数据时针对性的调其通讯协议?比如上面所说的传给电表就用设置为电表的协议,而变送器再设为变送器的协议?谢谢!

网友A:
不同通讯协议可以同时接在485总线上,PLC发送数据时需针对性的调其通讯协议。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十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