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中泵不出水?

楼主(2006-03-22):
我用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磁力泵恒压供水中,泵有时出水有时不出,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这次出了,停了之后再起动可能就不出了?

网友A:
我估计原因1:压力给定值太小导致转速太慢,泵不出水来.
2:管网有气泡.

网友B: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吧!注意检查水泵和管路的.

网友C:
什么是磁力泵

网友D:
对!要检查泵和供水管网中的阀门,尤其是止回阀和单向阀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楼上说的对。要检查泵和供水管网中的阀门,尤其是止回阀和单向阀是否有问题,止回阀和单向阀的橡皮垫漏水了,还要放空气。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F(2007-06-28):
可能进水口那里赌了

网友G:
只要水泵电机的运转正常,出不出水与变频器无关,应该是水泵的问题。

网友H:
同意" 只要水泵电机的运转正常,出不出水与变频器无关,应该是水泵的问题。"

网友I:
查看电机正反转,泵体叶轮有无损坏,泵体是否很热,若热则汽蚀余量过大,泵体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