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6-03-22):
请问: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怎样求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元件的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谢谢啊

网友A:
如果是小电机,电流不是很大,可以直接热继电器。选热继电器时要使电机电流在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之间。然后把电机的额定电流作为整定电流。
如果是大电机,要用互感器,原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