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供电高手:何为电网解列?

楼主(2006-03-22):
请教供电高手:何为电网解列?原因?结果?

网友A:
你说具体一点
无功高了,

网友B:
通常的,对于多台并网发电的设备,需要两台设备产生电压的相位是要的一致的,即同相同周期.一旦条件的不不到满足,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害,这个称为并列,由于并列的机组现在一定有同期检测装置,一旦不满足,则脱离电网,就是解列

网友C:
引起电网解列的原因行多,有负载的原因,也有发电机本身或原动机的原因,也有系统控制及调度上的原因,还有……很难一一列举。其结果可大可小,小的就是一台机组脱离电网而以,电网上其他机组可立刻增加发电来弥补。大的会造成区域电网或整个电网崩溃。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将发电机推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