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为变频器的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6-03-22):
请教各位高手,开关电源不工作。风扇不转。

网友A:
查开关管,换电源模块试试,石家庄的免费给你搞以下

网友B:
这个小故障,检查开关电源....

楼主:
请问有图纸吗???能否给我一份。谢谢啦

网友C:
有显示吗?24V电源正常吗?

网友D:
首先应该检查冷却风扇是不是好的,然后再继续.把风扇拔了试试.

楼主:
风扇是好的。后来再也不转了。

网友E:
检查看管电源有正常的24V输出吗!没有的话就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检查一下开关管或者其他器件.

网友F:
查开关电源起振电路吧,电源都没有起振……

网友G:
很有可能后膜电路坏了

网友H:
开关电源不工作有几种情况:如果风扇能转一下就停,说明有短路;检查起震电压是否正常;华为坏得多的是电源厚膜块,修厚膜块就要稍微小心点,千万不能损坏上面的印刷线路!
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