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高手

楼主(2006-03-22):
请问电机的转子可以换方向吗?

网友A:
可以,要注意几个问题:
1,轴承位置和转子是对称的
2,轴承盖是否可以互换(注意盖的厚度)
3,定子的位置和外壳是否对称
4,换方向后和原来接线的运转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B:
这个问题真没想过,问得经典啊!但在实际中我想是不可能遇到的同时满足动力勇说得那样的,定转子都没有绝对对称的,还有端盖、轴承、轴的长短、粗细都有误差的,如果工艺能达到那要求,我们拆电机时省了好多事,不用做记号了。

网友C:
一般普通的鼠笼式电动机转子都能换方向的哟!只要中间铁心能对齐就好了呀!我们有时为了方便接线,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装,一般都是对称的!

网友D:
“有个人”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么作的呢

网友B:
楼上的是强人

网友E:
有些电机不是标准电机(我见过的以台湾的小功率电机居多),两端的轴承规格是不相同的,这种情况下就没得换。。。

网友F:
  y...jo2标准机座都可以.翻转定子的..只要定转子铁芯对齐.没关系的..

网友G:
动力勇说的太对了!

网友H:
是这样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