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FX2N 485BD通讯插卡与6600S-S通讯

楼主(2006-03-22):
    现我用三菱FX2N 485BD通讯插卡与6600S-S通讯,接线方式为RDA和SDA短接接1針,RDB和RDB短接接6針,连线速率19200,资料位元7,检查位元NONE,停止位元1,另在PLC中D8120为默认值0。但就是不能通讯,后我试著把RDA和SDA短接接6針,RDB和RDB短接接1針,连线速率之类的都做了改变,但是仍不能通讯,甚至怀疑该人机能不能和485BD通讯。烦啊,不知哪位高手曾做过这种连接,还望指教!

网友A:
人机的com1是1+,6-,RDA和SDA短接接1針,RDB和RDB短接接6針,你这种接法应该是正确的。要实现HMI和PLC的通讯,两边的通讯设置必须一致。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你PLC那边的通讯设置,包括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效验位。然后再来设置HMI这边。最后将HMI的指拨开关5拨至OFF。

楼主:
PLC那边的通讯设置我使用的是默认设置,即D8120=0.不知人机那边要怎么设置?

网友B:
我记得FX通信口的默认设置是9600,7/1,E(偶校),
你用485DB通信若要改通信参数应在D8120中改(要参考手册),在D8121中设PLC站号

楼主(2006-06-25):
你们罗升的人过来看了几次都没给我解决,后来我不得不放弃485通讯,怀疑是不是就不能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