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组态程序应用技巧

楼主(2006-03-22):
现在直流调速器广泛的应用在钢铁、纺织、染整等多种行业的机械设备控制。而在我们国内用得最多,最便宜的全数字式控制器是欧陆590系列。现我就针对590系列谈谈其简单的用法:一台新的590到你手上,1、首先是要了解要控制的逻辑要求,查看直流马达的技术要求。2、按照马达的标牌输入对应的参数,4、根据要求选择控制方式,有电枢电压控制和励磁电流控制;一般简单的控制可以用电压控制,但于遇到速度要求、定位要求、或出力要求就得用电流控制了,3、选择反馈模式。其模式比较多,有电压、发电机、编码器等。这个的选择就的根据控制要达到的精度来 确定了。现在我举个例子:现有个70A的590C,控制一台木工旋切机,由于开始是一个大大圆木,最后削成只有直径30MM。刀架不动,直接靠直流驱动器来完成,精度要求+(-)0.02MM的整板。经过认真考虑研究,的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阿基米德螺旋线。要解决就要怎么在590C上面怎么解决这个公式问题。最后主要利用590C的内部主态,设定合计1(2)及PID框架来完成的阿基米德螺旋线这个高难度高等数学公司。

网友A(2007-05-12):
我是做木工旋切的,你的旋切机是什么数学式子,有开平方吗,能实现吗????

楼主(2011-08-16):
能转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B:
590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