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超温报警和电机的运行状态报

楼主(2006-03-22):
冷却塔要测量进出水的温度和两台电机的运行状态,当温度高,电机停转要独立4路开关量报警,不知道如何解决?成本要低。

网友A:
用一台4路显示报警仪就解决问题。水温测量用二支PT100测量温度。电机运行状态用二支热电偶来测量,原理是热电偶的测量端在常温下闭合仪表显示室温、断开仪表显示断偶状态数字表显示大约1300,利用此断偶状态,替代开关量输入模块的功能。二根导线接在仪表的热电偶的输入口上,另外二头导线接到电机启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当电机启动触点闭合行成回路,此时仪表显示室温正常。将仪表的4个温度报警值设定好,热电偶设定在500度。当电机发生故障停机,热电偶开路仪表显示最大值报警。4个点报警定仪在一个输出口去触发蜂鸣器。
宇电AI系列AI-704MAJ0J0J1L5L5就能完成以上要求J0铂电阻模块输入口;J1热电偶模块输入口;L5报警二路模块输出口。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