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_200时基中断问题

楼主(2006-03-22):
我在S7_200采用时基中断,想对一个数值进行定期采样,程序如下
主程序:
MAIN
LD SM0.0
CALL SBR-1
子程序:
SBR_1
Network 1
LD SM0.0
MOVE 250,SMB34
ATCH INT4,10
ENI
中断程序
INT 4
LD SM0.0
MOVD VD600,VD608
-D VD604,VD608
MOVD VD600,VD604
但在实际运行中, VD604始终为0。好象是中断4始终没有运行,在线监视时INT 4的植会变为2。(我怀疑是否在程序中采用高速计数器,时基中断的优先级太低始终得不到允许)
不知各位有没见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楼主:
这事有点麻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数据采样用的是模拟量,但你的VD600是什么意思呀
那不是数字量了,你再看看西门子的手册,那里有专门讲这个的
我个人认为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写清楚点吧,你的怀疑没有必要,高速记数的中断频率不可能那么高,不然光响应中断了,程序还执行不拉?呵呵

网友C:
呵呵
"李承亮"说的对,程序都不用执行啦,呵呵...

网友D:
我也是才学西门子的,不过我觉得你的程序写得好象不对,中断那里

楼主:
我不是要采样模拟量,VD600是原来程序里面的量,我不想改变原来的程序,但又需要监视VD600的变化情况,所以加了一段。但我认为不管是模拟量,还是监视VD变量,用时基中断都应该是可以的。
也许我的怀疑是没道理,但为什么INT 的值明明编写时是4,运行时会变成2?

网友E(2007-10-18):
把调用定时中断处的SM0.0改为SM0.1

网友F:
初始化只要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张文轩在 2007-10-18 15:00:00 发表的内容:
初始化只要调用一次就可以了

--------------------------------------------------------------------------------------------
西门子的200程式,也很讲究程式结构了,很值得学习,个人认为。中断初始化一次告诉CPU有这么个事就行了,SM0.0后的初始化放在主程式中,其他程式可能得不到执行(没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