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屏蔽层的接法

楼主(2006-03-22):
编码器信号电缆,屏蔽层接地该接在哪里?在机箱电缆连接器处直接接机壳?还是随信号线到电路板入口的地?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直接接机壳,这样才能将产生的斜波干扰引出,如果接电路板入口的地,可能会对地产生干扰,造成信号地的不稳定,使信号产生漂移或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