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KW的给水泵的变频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6-03-22):
我有一个工程:
有3台155千瓦的给水电机。要实现1拖2的功能,其中1台作为备用。
不知能否实现。
并且在选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那些方面?另外,主要的是能否正常的切换。会不会在切换的过程中有问题!因为以前做的都是55kw 以下的电机控制。

网友A:
比较好的方案是用一个变频器和一台软启动器.比较可靠.

楼主:
哪怎样才能保证管道压力的平衡呢

网友B:
方法一样,可考虑加电抗器

楼主:
我选的是瓦萨的变频器。本身带有滤波和电抗器。
只是不知用1台变频来1托2这莫大的电机会不会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切崩并泵的过程中会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B:
应该不会的,接触器性能选好一点的,带电气机械互锁功能,泵的切换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A:
用软启动带两个泵,变频器带一个.PLC控制.

网友C:
我以前也只做过55kw以下的电机的多台泵切换,都采用一台软启动器。如果选用好一点的软启,例如ABB的PSD系列,我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需要考虑成本,你可以加变频器的。这样也更可靠!

楼主:
我给用户提的方案就是1托2。且是通过PLC来实现并泵切泵。
可其他厂家提的都是不能1托2 。郁闷中。

网友D:
小功率的可以,太大的就不好说拉!

网友B:
坚持你的观点,拿出你的理由来,说服你的客户接受你的观点,一拖二好出在于:一节电效果好;二是考虑水泵电机工作时间,延长寿命;三功能齐全;不利之出在于系统较复杂,稳定性较差.你在哪儿呢?

网友B:
兄弟:怎么样了呢?有进展吗?

网友E(2006-06-08):
其实关于变频切换的问题,早在5年前我就请教过电力方面的专家,原因是变频器是交直交的,导致相序是变化的,和电网的相序不一样的话,切换我们可以认为是相序短路,所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启动没有问题不会跳闸,变频切换反而跳闸,这个和电机的转速差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变频器厂家都不建议变频直接切换到工频。
按照发电机组切电网的特性,同步器是必要的,但是同步器的价格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大功率的变频切换最好不要这样设计,我曾经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电流是大的让人不可想象
所以在这里建议所有的恒压供水的设计人员,加装软启动或者自偶启动系统,这也是系统的第2套手动方案,在切工频是用他启动新电机,如果变频故障也能启动电机,不造成停产的严重后果。一点拙见,望指教

网友F:
不错支持 蓬蓬4,实际上循环软起在55KW以下还可以!55KW以上我见过的就基本没有完美的,可以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是某一领导闭门造车的产物!我们技术人员为了溜须拍马敷衍出来的。

网友D: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哦!我们做大功率的不切换的.如果压力不够的话自偶启动另一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