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时功能块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6-03-22):
本人最近使用DEMO做FF系统组态,想用压力变送器控制阀门,(AI)压力值传输到(AO)阀门,根据设定值在阀门内部做PID运算,比如设定压力值为2bar时阀门关闭,低于2bar时开启阀门。调试过程中总是碰到错误,应该是AI,AO,PID参数设置出现问题,研究了大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没有看明白你的问题。压力变送器信号送到哪里?阀门是连续可调的呢还是只能开闭?写明白一些帮你分析。

楼主:
阀门使用的是METSO neles ND9103FN 智能性控制
压力变送器信号送到阀门,并通过放在阀门里的PID功能块做控制运算,比如设定SP=2bar, 当PV>2bar时,阀门自动关闭,当PV减小到<2bar时,阀门又自动开启
现在的问题是,调试过程中阀门始终处在错误状态,压力变送器也产生报警信号,因为我是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组态中对AI,AO,PID功能块参数的一些设置不是很清楚,FF功能块的参数实在太多,不知道设置时该注重哪些,所以怀疑问题出在参数设置。
今天注意到阀门的Supply Pressure:1.4-8bar/20-115psi
调试是在常压下进行,压力值约等于1bar,这或许也是问题所在
但还是想了解一些关于系统组态的知识,推荐几本参考书也行,感谢“通讯网”的热心帮助,望朋友们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B(2007-08-19):
说的不清楚!看你的意思好象是数字量控制!不需要PID的